安泰信aps3005S 可调电源,保护无输出怎么修啊

楼主(2011-01-04):
安泰信aps3005S 可调电源,保护无输出怎么修啊,我短接了一下输出正负极,现在保护无输出了,没看到有保险,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有的自己能恢复。。。
如果不能。。。按你短接的部位开始查找。。看看有没有元件被击穿~~!

网友:
估计输出二极管挂了。

网友:
就是一个电源,平时不是也修电源吗,,正常思路查呀,,,图纸指定没有了

网友:
呵呵,原来不是我一个人的电源是那个问题,我刚买半年多的3005S的电源,用万用表测电压输出正常,电流输出保护显示为0,还好在保修又跟老板熟,换了个返修的。

网友:
放了两天又好了,只是电压老是不稳定,继电器啪啪响的

网友:
兄弟要是烦处理给我算了`我帮你修帮你用

网友:
不是有恒流的吗,还会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