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85-m主板开机没反应 请各位帮帮,谢了。

楼主(2011-01-04):
主板是asus m4a785-m开机没反应 请各位帮帮,谢了。IO是IT8712f-s KXA的,因为没有KXA的就换了个KXS是,短接开机针一样没反应,测72脚短接开关有3.3V跳到0V,71脚0V,没有跳变,,这个71脚是南桥接到72脚发来的信号之后再从南桥发给71脚的,应该从0V跳到3。3V。我把71脚搞起,短接开关针 71脚的汗盘那里也是没有跳变,但主板亮了,IO 搞起来的71脚那里有1.7V。请问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我加汗过南桥一样不行,

网友:
请各位帮帮小弟啦。

网友:
你说的那个71脚是不是slps3 信号啊 要是是 没有高电平就是sb那面的问题了,看看71和南桥之间有没有连接元器件或断线的情况 没有在看SB工作的三个条件是否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跑线都跑不到有连接的件,主板之前修过的,我是二修了,他之前换过IO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件给他吹掉了,又没图纸,晕了。南桥三大条件,3.3V有了,32.768晶振有了.

网友:
恩。 这个你可以换个南桥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主板是客户的,没有换桥的必要了。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把71脚搞起来短接开关针会有反应的,和我直接飞条3。3V的线给它也可以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强行通电。。和短接电源是一个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明白,多谢卡卡西先生

网友:
先查查触发条件, CMOS电池电压
跳线帽的电压 晶振起振没?
RSMRST电压是不是正常。
这正常之后再去差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所说的全正常了,RSMRST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