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测试结果,新手不会看

楼主(2011-01-04):
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8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8375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1      459392           0           0
A31      459392           0           0
A31      459392           0           0
A31      459392           0           0

网友:
A通道的 第31位坏了

网友:
是显存坏了,还是周边电路

网友:
做做显存吧,A区第一个显存报错

网友:
对 你做做显存吧 不行就把A区的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片显存

网友:
一个点报错考虑GPU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建议步骤,先加焊GPU右边的显存是A区。如果是2颗就都加焊一下,如果是4颗就加焊下边2颗。显存加焊完仍A31报错就加焊GPU,仍报错就比较麻烦了,但仍然有思路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