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问题

楼主(2011-01-04):
最近修一台联想天逸100的机器,刚过来时是不开机,现在能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是在CPU供电那里少了一个低端管,没有同型号的代换。求助这个低端管可不可以不上啊?现在不敢给客户!急啊。。。

网友:
是原来就没有,还是被人家修过摘掉了,如果原来就没有不上也可以,如果你想给上上,也可以,可以根据焊盘确定他的脚位,如果是供电下管,应该是N沟道的,N沟道的场馆有的是。

网友:
肯定要上的,不上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
没有动过的痕迹。就不管他。 出厂时候省掉了的。  下管只用一个是正常的

网友:
看痕迹,说不定可以不要`也可以试机一天,没什么不正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