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15s 芯片216tqa6ava12fg是显卡芯片吗?

楼主(2011-01-04):
接到一台HP
笔记本
型号是6715S 我看了下主板上一共有两个大的芯片也就是BGA这个216tqa6ava12fg有可能是显卡也可能是北桥本人无法确认,这个芯片旁边有一个显存,但是显存在出厂的时候就取掉了!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显卡 ?这台笔记本电脑电压跑到了1.2了还是不亮机!晕死!求解答!
笔记本

网友:
打波形或看下电流跳变是否是显卡

网友:
芯片旁边有显存空间的百分百的是显卡,但是你说主板就两个大的BGA,所以你说的哪个芯片应该是北桥集显的,这个是个人意见。望大家指教

网友:
216 那个旁边有显存的 是显卡来的。

网友:
得出答案。。。。那个是北桥。。显卡是集成在里面的!显存都已经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