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60不过内存

楼主(2011-01-04):
接到本本时是北桥短路,换个北桥焊上后,还是不过内存,电压都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查看板载内存颗粒

网友:
会不会是没做好呀?建议楼主再做一次

网友:
查北桥供电,内存供电

网友:
短路做桥好了。 现在不读内存。 重装一次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