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各位哥哥服务器内存可否直接使用在台式机上

楼主(2011-01-04):
如题请教各位哥哥服务器内存可否直接使用在台式机上

网友(点评):
哥哥,不行哦。带REG的内存。只有换板,DDR1的只有用875PE的点亮。你学习过ECC内存维修不?有的可以改动下PCB和BIOS可以在普通用。自己观察PCB布线适当改动。有的只有换成普通PCB,简单很换一条内存PCB比换一个南桥

网友:
应该不行的吧,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还要买服务器内存呢,不过我没有试过,我只是去加过服务器内存,

网友:
2代的 内存 缺口位置都不一样 你说 能用么?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服务器内存支持ECC的吧

网友:
ECC的可以,,REG的不行

网友:
插口不一样,当然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接口一样就可以,接口不一样当然不行

网友:
大哥,,服务器内存很多种呀,要么你贴个图出来! 不然这样谁也没办法回答的,。。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 有的服务器主板支持普通内存 ,但是服务器内存一般不能用在台式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