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50L自动开机,关机重启

楼主(2011-01-04):
联想G450L,板号LA-5081P,一开始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通电,换隔离一P管和充电芯片后用适配器进系统拷机,各功能正常,关完机后又重新启动了,用电池不会,可以正常关机。拔掉电池插适配器20秒左右自动上电,放电也不行,纠结中,特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先考虑系统,再检测bios设置,刷新bios试试

网友:
换过硬盘装过系统,默认值也恢复过

网友:
BIOS资料刷个。。南桥不良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见啊

网友:
换硬盘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