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航嘉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今天接到一个航嘉电源型号是:HK 400-55AP。刚拿来的时候测量的时候发现主电压的一个13009坏了。测量旁边的电阻没坏就换了一对上去。oK了。接上主机一分钟不到就坏了。拆出来还是那个管坏的。于是在次换上去测量电压发现灯泡一直微亮:{我修电源的时候是在开关那里串了一灯泡以免东西的}。是主电压工作的时候就会微亮、。有那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发表一下、、注:他的小三级管和后面红色的二极管都测了,没发现什么。 。

网友:
灯亮说明有短路的地方。慢慢查一定查出来。

网友:
还要检查B极的那个电容,长时间工作失效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那2个小的耦合电容吗。。

网友:
下图中的C5、C6

网友:
电感线圈也可能微短路。主电工作的时候输出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驱动不平衡,查推动次级的小元器件,特别是驱动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