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80G SATA硬盘解不了密,什么办?

楼主(2011-01-04):
我有一串口80G ST硬盘 被加密了,现在用PC3000解密,在读取密码时报超时,什么搞都读不了密码,直接擦除也报超时。 硬盘连接都正确,硬盘信息也正常,为什么就读不出来密码呢?硬盘信息如下: S/N:5LR834KP 型号:ST3808110AS 固件:3.ADH 系列:Barracuda 7200.9

显示指令:50 Type=3F Mxcyl=22910 mxHd=0 MxSct=32E BSZ=008M TCode=01000000 ThermFlts=0000

ATTENTION! Security-locked HDD.

Selected family.......................................:Barracuda 7200.9 Tonka2

Selected model....................................--:st3802110as

Model by ID...........................................:st3802110as

Detection of HDD COM port baud rate......:9600

Test :View password information

Reading...

Detecting Stuff position...

Resuly...........................: Error

Terminal: reply timeout error

网友:
T>/TONKA2 - 1_Disk    3.ADH  05-17-06 14:23 ADH,1H_S_013_M1,4T
Built for TONKA2,PITKIN,Redback,TI1810 PreAmp,Agere7531 PreAmp,InternalSpin,McKinleyDT,OneToOne,3Disk,LowDelta,220 Servos,7200RPM,8Pole,NonModGray,133MHz,Code DRAM,Early Exit,Stall Converter,RwFeat=0002,SeaDex,VBAR,MDW
,Pgm=00 Trk=16591(15CCE:A9[16ADA]).0(0).000(000) Zn=8 Err=00 ErCt=0000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LBA=06C59D3E
Age=50 Type=3F MxCyl=22910 MxHd=0 MxSct=32E BSz=008M TCode=01000000 ThermFlts=0000

(P)SATA Reset
Pgm=00 Trk=0E221(0E009:AA[0EE15]).0(0).000(000) Zn=5 Err=00 ErCt=0000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LBA=048849F7

T>,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T>VALID Cert Disk Code Detected - Revision # .0B8

T>

网友:
拿到电脑城,请专业高手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电脑城去找专业人员 他们有这方面的设备

网友:
写个型号一样的VEN就解决了

网友:
晕死 是来求方法的。。。。。。

网友(2011-02-06):
都有PC3000了这点小问题好办撒,读出Vendor模块改哈写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