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5屏幕闪的厉害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2011-01-04):
      接一东芝a205,intel945集显的单板,接外显测屏幕闪的厉害,有修过的说下是怎么回事,有思路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不接外接时候不闪吗?应该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些肯定都是显卡问题啦!~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单板,我们这里也没有内显,是集成的显卡的,是要做北桥吗?

网友:
是怎么闪,是刷新频率的问题吧?一般外接后刷新频率是60闪动的利害,只要外接正常更改频率运行正常。

网友:
先把刷新平率改低点然后再测试看看,不行的话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检查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电容不行,加焊北桥ok

网友:
加焊了看下吧   不行直接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