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M2主板接12V不能开机机风扇一转就停。求助。。。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主板有电压不对或 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不插12V辅助电源线试试。

网友:
可以通电。说明CPU供电短路。万用表打峰铃档 量CPU场效应管两边脚如果有峰呤声说明坏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一试,如故障依就,拔掉P4头看看,主修CPU供电

网友:
  短路了, 如果一个上管坏的话,最好上管全换掉。  下管一样。
  电源IC一起换掉。  CPU供电这里搞的不好的话, 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