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集成显卡,进液花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04):
这有里一台T43,键盘进液后开机显示屏有点花,进入系统后没有显示,进入安全模式有显示,对这个本本不是太懂,请高手指点一下,显卡周围元件也无烧坏,最后有点小图纸就最合适啦,在线等!!!!!

网友:
谢谢,可是是加黑胶的加焊没关系吗

网友:
能用就行了。。别瞎折腾了。。
带胶的很难搞

网友:
楼主,带黑胶的不是很熟的话最好不要去动

网友:
决定了,不手工搞,我到专做BUG的机器上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