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F问题帮忙看看 有图

楼主(2011-01-04):
打印前 清理硒鼓后 现在的问题是打印不清楚有的地方很好 单有的地方像没有印上一样很淡 想问问是鼓的那个部位问题还是充电辊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忙 是鼓得问题换了个鼓就好啦!

网友:
是鼓芯问题

网友:
不排出是打印机的问题啊。换个硒鼓看问题在鼓还是在打印机/如果是打印机那就是激光器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代换就是想确认下那个故障大点 这机器我冲过两次粉啦 鼓坏的情况大不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鼓还是比较容易加坏的。第一个图是加粉后还是加粉前。第二个图是第二次加粉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给他加粉有2个星期了 昨天和我说的问题 第一个图是在客户那里打印的效果回来后我清理了下硒鼓第二个图就是清理后的效果 没有上面那么黑了 就是左边淡的很右边有的地方正常。鼓芯看上去也还好啊

网友:
先换个硒鼓试试如果故障一样就清洗激光器,如果故障不一样就说明是感光鼓的问题,我建议你先换感光鼓试试!

网友:
我不能不说这个机器超级垃圾,加粉后长期出现,颜色很淡,花这些问题

网友:
我手里有两台这款机器,用起来还不错,原装的鼓能装3回粉,也算是超值了。一个的考虑下粉的质量,再就是换个鼓试试,如果换了鼓正常,那基本是你的鼓有问题了,鼓芯、充电辊的都有可能,充电辊的面比较大些,因为有时候我换过鼓芯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换个硒鼓不就解决了         从你的第一张印件黑色部分是粉粘在充电辊上面了    很淡的部位是磁刮刀上有积粉或者刮刀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你加粉的时候动过鼓芯和充电棍没有嘛,鼓芯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换了看看。

网友:
呵呵,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下鼓一侧的细铁丝,也有可能是充电辊。要是换鼓也算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不如直接换打印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装鼓才加三次?还叫超值啊?
原装的我一般都要加6次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客户需要为什么不换啊 修鼓的钱还不如卖个鼓给他 有钱赚才是硬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我现在用的鼓已经加到三次粉,现在有重影现象了。不知道你加的六次粉,粉是哪个牌子的,看来效果不错吧。

网友:
6次很正常,每次加粉要清理刮板上的积粉,否则效果差,会出纵向细小白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优能粉。其实只要你加粉的时候清洁干净,只要不是太差的粉应该都可以的哈!

网友:
检查刮板  及粉

网友(2011-02-22):
你那机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