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USB问题

楼主(2011-01-04):
dell D410的笔记本,USB不能用,把主板拆下来后看南桥很明显有一点烧焦的痕迹,FBM的南桥,一般这种情况换南桥就能搞定的,可是换南桥还是不行,量中间两个数据线的阻值是正常的,但电压在1V——1.5V之间摆动,连续换了三个南桥都是一样,南桥都是好的,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量48M的时钟有1.7V,时钟到南桥也是通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朋友碰到这种故障呢。

网友:
把网卡摘下来试试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资料看看。。你量的那个电压是数据线的还是供电脚的?

网友:
如果USB没有断线  可以直接飞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