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和D630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01-04):
顾客D620挂了,主板太便宜了,搁不住修了
索性换板子
同行说,换集成的,耐用还便宜

我朋友这有个D630,不知道,能买个D630主板装进去么?

请大家出个主意(我怎么知道)
怎么区分D620,和D630主板啊,顾客也不知道他是D620,和D630
,(他换键盘,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D620还是D630),

D620 945 D630 965

网友:
主要是看下形状    接口是不是一样的。 散热模组肯定是要换的。

网友:
前一时间,修一D630,可拆开后,看板子电路对不上,原来是D620的板子,,

网友:
620的CPU根本放不到630的板子上去,接口不一样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上的说得对,要看是什么芯片组啊,什么接口啊。

网友:
就CPU不同,其他的都差不多的,散热器模具什么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
最近我朋友自己改了一个是可以装的,只是要剪掉一点C壳

网友:
可以换的,主板形状基本一样,要换就是连CPU、内存、显卡一套了。
D620好像有红外接口,D630改为1394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