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修的时间长,但你不一定遇到过这问题!

楼主(2011-01-04):
  型号:HKC 988A
  故障:开机5秒左右黑屏
  维修经过:  这机是朋友从外地一网吧一起买回来的100多套,当时全部是在网吧用着的,拖回来后就发现有几台出现了黑屏现象.
   一共6台黑屏.
        拿到 手一测试,心里就想可能是高压或者是灯管问题,拆开第一台!,一看,12V输出电路上的电容鼓起了包!换掉三个,外接灯管测试,亮了,但又黑了,并且发现灯管只亮了三分之二,有一小截不亮,__--晕---晕死了!
        量13V输出稳定,5V也稳定,高压线圈目测颜色好!不发黑,不变色,换高压电容224J型号,加焊全部脚位,再通电测试,效果同上,
---------晕倒-----
       这板高压部分主芯片是BA9741F,丛芯片是9435(8脚贴片).高压变压器的那4个是什么管(就是明基板上的5707和5706一样的那个管)型号是T3036.上网查资料,找引脚,量输出,去保护,弄了一天,灯管还是只亮三分之二,也是亮了5秒左右又黑了.
       第二天来了
       因为没有找到T3036的资料,没敢用5707代换.心里总有点不服,实在不行就加一块4灯小口的高压条上去,心想13V和5V都有,只有能整亮显示器就行了.想到做到,焊焊接接,10分钟后把原来的高压部分电源断开,外接了一块4灯小口高压条上去,怀着不安的心又开始加电了,-------------------"亮了",不过是指示灯,灯管直接就不理人,                 狂晕!!!!!!!!!!!!!!!!!!!!!!
     心想,TND,别人修液晶黑屏,换向个电容就可以好了,不行就再加高压条,那白花花的银子就滚进了包包里咯,我TND怎么就老是遇到这难缠的主呀,要说什么什么的,我也好久都没有碰到女人的手了,更别说其他部位了?

到现在还没有下文,不知道那位大侠出来指点一二,在此万分感谢了!

网友(点评):
今天和你一样,换灯管

网友(点评):
你测试灯管了吗。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把12V这一路的电容全换了。 要换好电容。

网友:
全部换了!并且都换的是全新的!他这一路就3个电容!470UF/25V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都基本正确,我感觉是楼主太急于求成了,在细节方面还是出现了问题

量下高压到灯管的线,灯管有一点不亮,这个我碰到过,当时是2个大口灯的,单接一个灯管,就会有一边不亮~

另外看下灯管的线和焊点是否与屏架连接短路,因为我给一台显示器换灯管的时候,屏幕就是发红,很明显灯管问题,听取了论坛里高手的建议不拆屏换灯管,结果就是接头没处理好,跟屏架短路,开机5秒,就黑屏,跟楼主一样,拆了装,装了拆,折腾了我6个小时,最后还是重新拆屏换灯管,就没这个事了~

网友:
你代换的高压板的允许电压时多少呀,是不是接上负载灯管电压太大,高压板保护,你接上负载再量量高压板的电压,要是不对就要并上电阻降电压了

网友:
T3036好行是场消音管吧,我以前修过T40xx的,用的是主板的场管换的,也一样能用。。。。。。

网友:
高压排除了的话问题肯定出在灯管上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也不行么

网友:
先用单灯的一个个试试,灯管是否都是好的.

网友:
外接灯管,不行? 再换高压板,还不行? 连电源板也换了,看它行不行。 总会知道是哪坏了吧。

网友:
楼主可以找找我发的1个清华紫光的维修,上面有故障照片;那个故障也是灯管亮2/3,后来更换大功率可以上24寸的高压板后故障消失;不一定买的通用高压都能带动所有的灯管!你那个就是带负荷能力差。
      第二天来了
       因为没有找到T3036的资料,没敢用5707代换.心里总有点不服,实在不行就加一块4灯小口的高压条上去,心想13V和5V都有,只有能整亮显示器就行了.想到做到,焊焊接接,10分钟后把原来的高压部分电源断开,外接了一块4灯小口高压条上去,怀着不安的心又开始加电了,-------------------"亮了",不过是指示灯,灯管直接就不理人,                 狂晕!!!!!!!!!!!!!!!!!!!!!!-----------检查开关了没有?我就遇到个HKC的开关漏电还不是ON/OFF键,你可以这样,开机后迅速拔掉前面板线看看

网友:
高压问题,功率不够,以前换灯管只亮一头,换方向后就全亮,但会闪。后来换了高压,OK。

网友:
有可能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换了高压板用外接灯管可以亮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灯管上

网友:
还是先外接灯管试一试吧

网友:
电源板也有可能哦,大多是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改高压板上去都不亮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开启信号没有,开启信号和亮度信号的线路你断开了没有。13V电压稳定与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灯管亮的瞬间12v电压有没有下降。如果下降了几v就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低。把高压部分的电解电容也换掉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19寸HKC S988A液晶显示器,LD7575PS损坏,其5脚接地电阻.3脚取样电阻,均为1206贴片电阻,但是都开路且看不清阻值,请师傅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重点查下灯管的回路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