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920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1-01-04):
没师傅教  只能有机器送过来的时候自己摸
现在手上有一台宏基的5920
PM965主板+8600MGS显卡MXM接口的 好像是NV显卡门的 送过来的时候不显
换了个ATI的显卡 能显示了
但装系统重启后像安装驱动死机,每次都这样
换了硬盘 换了内存还一样

后来 没办法 大卸八块 把主板拆出来 裸机装系统 驱动也装上了
但就是开机的时候会自动开机 断电 开机 断电 5-6次 然后进系统(其中安装驱动重启了两次)
(开机 断电循环 根本没有自检画面 开机硬盘响一下后就断电)

装进壳子里面后,不出现循环开机 断电了,每次都能点亮 但进系统后一段时间就死机,进安全模式蓝屏
怀疑是散热的问题 原来是8600的显卡 核心高度和换上去的ATI显卡不一样 就用铝片垫着
但故障依旧

现在改怎样处理 各位高手

另外 这个笔记本在香港修过 送过来的时候独立显卡上螺丝只有一个 但我仔细看过主板 没有明显修过的痕迹

网友:
NV 可以跟 ATI 通用????
“原来是8600的显卡 核心高度和换上去的ATI显卡不一样”

网友:
NV 跟ATI不通用造成的问题吧?NV的显卡最好是换升级版的!升级版的显卡温度低不容易坏。

网友:
MXM接口的显卡 是独立的可以更换的

网友:
怎么换的ATI什么型号的,居然还可以点亮了,楼主说说,
换回原来的显卡吧

网友:
是本本么,ati和nv的通用么?

网友:
对 显卡是单独的一块

网友:
显卡和主板的BIOS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ATI OR   nv的能通用吗??

网友:
又把主板拆下来了 照样开机-断电-自动加电-断电循环5-6次后 能点亮
但进不了系统了 蓝屏

现在 发现把内存拔下来后 就不开机-断电-自动加电-断电循环了
是不是内存部分有短路?
另外一根内存插上点不亮

M D折腾啊  真想不修了

网友:
换了一个新金士顿内存还是同样的问题
把散热风扇改成全速了 还不行

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
开机关机5 6次是因为你拆出来没装无线网卡的原因或是其他东西没装就会这样,还有你换的显卡应该跟主板不兼容,要么换回原来的卡,要么去刷BIOS

网友:
但不插内存 或者插另外内存槽就不出现开机-断电循环了

网友:
两个内存插槽 一个插上去不显 一个插上去就开机-断电循环 能进系统 但会死机
会不会是桥有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的话应该够
原来8600的功耗比现在换的ATI 3470大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