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6520s 掉电

楼主(2011-01-04):
一台 CQ6520s 掉电 情况是这样的:电流从0.57,上到1.27先停一会儿,到了1.30A的时候掉电再重启,一直这样反复进行,CPU  IC加焊过来了。测主板中的各个电压都正常,也无短路,取下CPU,内存电流在0.49也是反复掉电重启。不知道哪位朋友修过?

网友:
换CPU试了没有,我修过这机器CPU坏了。

网友:
你看一下北桥吧,为题问题可能在北桥

网友:
手上没有一样的CPU,原来 是800的,我用667的不行。如果有结果我一定发出来

网友:
我遇到这个机子点不亮 还没好呢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没跑cpu也会掉电吧

网友:
  cpu   要用QL的 不能用TL的  挑CPU

网友:
cpu 供电 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