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几块主板。。

楼主(2011-01-04):
       主板。映泰945GC   技嘉848P  杰微NF520
      先修技嘉的、询问顾客得知此板在重插内存后就不亮、好像还冒烟了,呵呵 心想这板好修。拿到手一看、内存供电的MOS管烧糊了、找个3055换上后、通电,代码顺利跑完。亮机,此板修复。
     第二块杰微的,通电,无复位 测内存电压  桥供电、CPU供电都正常、无复位。再测BIOS  网卡 IO的复位电压都正常。一看是NV的桥、心想CPU复位是北桥给的,而NV的桥也特爱虚焊,加焊桥吧。上BGA 上部温度220  下部265   曲线走完。通电  呵呵 亮机。
     第三块映泰的,之前修过,是U座虚焊。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通电测了一下,检测卡不跑码。有复位、压座子。跑C1,唉 换座子吧。上BGA 上240  下295  775的座子就是不好下,弄老半天才弄下来。还好没掉点。把残锡用吸锡线弄好。涂上助焊剂 上BGA 把座子对好。上240 下275 曲线走完。通电、检测卡一闪就灭。晕、用表一侧上管D S直接导通。看样子是座子有连锡、没办法、再拆。再弄一座子上去,做好后、在测  呵呵 D S有阻值了  在通电,郁闷 还是保护,打了一下AD线 汗  有4 5根线 没阻值。但没阻值应该不会引起保护啊。其他测试点也没短路啊。心想会不会是BGA是把电源管理IC加挂了吧。先换个试试吧,换好后 还是一样。唉 没办法了,郁闷、不弄了 先休息休息 。
      呵呵  我是新手,修的没什么技术含量,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像你第3块板子要注意一点,   映泰的,
之后我修一块精英的主板也是CPU座空了 ,压下就可以跑吗。上完BGA ,
心态急了,直接上CPU,把顾客的CPU给干掉了。
这种一定要保护好电源IC, 尤其是薄一点的那种

网友:
三种方法都可以借鉴,谢了哟!

网友:
CPU座虚焊不是非要换座啊,有时加焊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了假负载的,可以通电 但一上CPU就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二修板,上次加过了的,还没一星期。所以才换的

网友:
BIOS  网卡 IO的复位电压
在哪个位置啊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英的板子座子虚焊的都没有修好过,压座子可以跑马,可是做完BGA更加糟糕了压都不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  2脚  网卡 8100芯片的 27脚   I/O W83627的  30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精英的板子变形很大的, 加焊不好很正常的。

网友:
保护不一定是主IC的原因呀?
唉,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十分感谢.有复位电压就对了吧

网友:
775的cpu座子不好搞...每次加焊都挂,还没有换过。。因为收不起价钱,烂的搞。。。。。

网友:
4楼说得有道理,但补焊的成功率并不是太高,最后还得要重做BGA。

网友:
775的座子一般不换,收不起价钱不说,还难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