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负载就黑屏!!!

楼主(2011-01-04):
美格   17   宽屏
一拿过来说黑屏,接电试了一下,开关指示灯狂闪,郁闷,怀疑是高压版供电不稳,拆开先将高压板加焊了一下,未接屏显板灯管点亮,心中不免一喜,于是接上屏显板,加信号,居然故障复原------开关指示灯狂闪,去屏显板,灯管点亮,于是在不接屏显板的情况下测了一下驱动板给屏显板供电的引脚2.5v,又接上屏显板再测,居然为0v,不输出啊!郁闷,咋一看,驱动板已被人搞得很烂了,心凉了一截,又是个二手货,高手指点一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显板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用自己的一套测屏工具测一下啊,今天遇到一款明基19寸 现象和你说的一样,是驱动板问题,最后改了通用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别光看驱动板和屏,电源板供电不足也可能是这种情况,总之都试试,我感觉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测量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压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就换通用板了。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檢查電源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那测屏工具是啥东东啊?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也就是一个液晶编程器,自己的高压板,驱动板 和一些必要的连线,找到你需要测的那款屏的程序写入 看看所测屏的显示啊

网友:
外接灯管正常  接上屏线板就不行,屏线板芯片短路了!!!!!找坏板上面的换吧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先换电容。
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
自己搞一个测屏的东西试试   应GM2621驱动板加四灯高压板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