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三星

楼主(2011-01-04):
三星17的     调大小调不了  什么什么问题

网友:
行幅大小吗,,是行幅调整电路问题,,

网友:
是啊   缩小 矿大 调不了

网友:
检查行宽电路呀。

网友:
是一个两个二极组成的元件器.换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就简单地说一下修复过程!

网友:
是高压包旁边一个管烧掉了   阻值低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