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621可以点17寸的屏吗?

楼主(2011-01-04):
各位师傅,新年好!恭喜发财。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屏是LTM170E6-L04,原来用的驱动板是凯旋的2120+2023芯片组,现在坏了。不插信号线按开关键 亮大约8秒就自动黑了。插上信号线,开不了机,有时开得了,显示无信号输入闪一下又黑了。
手头恰好有一块2621的板子,换后可以点亮屏,但显示不正常,有一部分字不见了,是不是要刷一下程序?本人没有刷液晶程序的编程器。凯旋的那块驱动板是什么问题呢?还可以修得好不?
谢谢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完全可以,点19宽屏也没有事的,,

网友:
如果是鼎科2621 把跳线跳到一二脚可以点17点正屏, 分辨率1280X1024

网友:
应该可以,你试着跳一下线。就是拿跳 线帽在跳线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是点得亮。但显示不正常。我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2621,我明天再试试。今天这块凯旋的驱动板,我已经修好了,换了RTD2023芯片就好了。但干扰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明天换2621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祝兄弟新年财源广进!我再试试。

网友:
1-2:          1280x1024 双8
3-4:          1024x768  单8
5-6:          1024x768  单6
1-2,3-4:      1280x800  单6
1-2,5-6:      1440x900  双8
1-2,3-4,5-6:  1680x1050 双8
3-4,5-6:      800x600   单

网友:
肯定是可以点亮的啊,线要跳对

网友:
小的点大的不行,大的点小的可以。图像不行一是程序问题。二是屏线的接口是否一样。

网友:
2621当然可以点17的屏啊,是你没跳好跳冒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我的2621怎么只有三根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可以发一份LTM170E6-L04 针脚定义给我不?我买了一块新的2621,但接VGA无信号输入。
应当是屏线有问题。邮箱:806008400@QQ.COM

网友:
2621肯定可以点17标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发,这里也传了一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晕,是三对吧,图示上的“主要跳线接口”,共6根针,找到第1针之后剩下的就是23456

网友:
√:表示上跳冒    ×:表示不上跳冒
模式 1-2 3-4 5-6 7-8
800X600 1LVDS 6bit × √ √ ×
1024X768 1LVDS 6bit × × √ ×
1024X768 1LVDS 8bit × √ × ×
1280X1024 2LVDS 8bit √ × × ×
1280X768 1LVDS 8bit √ √ × ×
1400X1050 2LVDS 6bit √ × √ ×
1024X768 2LVDS 6bit √ √ √ ×
查一下屏的定义 对上面的方法选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