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04):
  本人是搞电脑维修的,今天遇到一例通电自动开机的故障,有时候还会出现硬盘掉电的情况,主板是2004年6月买的精英8659PE主板大板,一通电就自动开机,电源是好的主板也没有鼓胞BIOS里面也没有电源开关项可调。小弟急需实际可行解决建议,请各位前辈支招儿!!!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主板小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清一下CMOS试一下啊

网友:
漏电,没鼓包不能证明是好的仔细再看看
自动开机,要看看板本身是不是就有这个设置,看看开关一线的所有电容,有可能通电瞬间因电容短路或不良直接拉低了,自然就会开机,开机IC是接收低电平有效

网友:
㈠ 自动触发  :  v1,:要么是触发排针那里电压被拉低, IO检测到这个低电平之后,直接上电
                             v2:还有就是ATX电源14pin,直接拉低,导致主板自动上电
引用一个高手发的贴子.

网友:
先量开机针电压   主板电源插口14针对地阻值!
一半开机针电压低的 好修些顺着针脚 跑线 换个电阻 二三极管的也许就解决了!

修的自动上电的板子不多,基本上换电阻管子 电容等小件的 和换io门电路的情况各占一半!

网友:
另外5楼引用的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0281-1-1.html
这篇不错 值得看看

遇到问题可以先用论坛搜索功能搜一下 比如你这个板子 完全可以先搜 自动上电
http://s.chinafix.com.cn/f/discuz?sId=1844322&ts=1294188390&cuId=295253&cuName=kfriji&gId=12&agId=0&egIds=&fmSign=461a&ugSign12=6835&sign=3a92fc39abf31fafd4869d8b8fe92d9e&q=%D7%D4%B6%AF%C9%CF%B5%E7&fId=3&module=forum&charset=gbk
你看 一下搜到这么多 看看肯定有启发的!

网友:
开机后正常关机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主板上灰太多了引起自动开机的。反正就是清清灰尘,擦擦内存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来取经了

网友:
试换下IO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IO  32.768晶振 是否起振

网友:
还有  强制加电绿色 和黑色  看是否有发热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