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01-04):
按开机键后不时屏幕闪了一下,硬盘指示灯狂闪,但屏却不亮,于是,外接显示器试了下,也没信号输入,从表面来看,主板已点亮,于是重点排查屏,拆除键盘后,去屏线,又外接显示器试了一下,居然点亮且有点花【为啥去了屏线外接显示器就有图像了?高手指点】,由此又判断出显卡已工作正常,接着,拆开屏,又试一下,灯管点亮,且屏显板供电到位,于是怀疑屏显板有问题,此时师傅回来了,看了一下让我加焊显卡,郁闷啊,为啥要加焊显卡,没办法,只能从命,加焊了下显卡,试机居然点亮。【高手指点,为啥外接显示器都输出了,还要加焊显卡,难道外线时期的信号不是从显卡的来?不可能啊!】

网友:
外接和内接不是一个电路的,虽然都是显卡控制的,那是2个独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