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拿来的DELL D61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04):
上午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笔记本,开机老掉电,几秒种就掉了。心里我就偷偷的笑啊,哈哈,估计CPU供电虚了。结果下午拿过来,傻眼了我。按下开关后,电流那跑的啊,直线上升。服了,短路。
考虑一下,待机正常,触发后短路。应该是某个单元开始工作后,引起的短路把。
不拆机我也只能判断出这么一点小问题。首先,单元应该没事,不然就是插上电源就短路了。
拆机对地打阻,发现公共点正常,电感100多欧,正常。难道是3.3V/5V后继的某个芯片短路?查了半天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当时也没有注意去查CPU电感的阻值,可能是不耐烦。)。没办法了,加电试试。发现个问题,CPU附近烫手,赶紧拔了电源。
一测电感对地,当时头就大了,难道CPU坏了。拔掉CPU还是0欧,真晕。

这才发现,原来是CPU供电的下管击穿了,就图上的PQ2。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同样的MOS管。没办法,把一块联想的CPU下管拆了给装上。上电测试,不短路了。
别急,要是到这就结束了,也太没意思了。电流只上到拔下电源,重新插上,晕,这次19V直接短路了。公共点对地10多欧。查下上管,击穿了。哎~~~另我不解的是下管没事!!!又拆了了上管上去,样子长的都不一样,试试把。
通电测试,哎,亮了。那是高兴啊 !!结果断电再开,电流又0.3左右,不动了。服了,不会再短路把?呵呵,幸好没有。可是电流就是不跑了。测CPU电压没出来。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把

12VCC,36VDD,32BSTM,9SHDND都正常,量到40LXS发现没电压。怪不得没CPU电压。加焊芯片,OK,出来了。通电测试,OK,亮了。到此,此机器修复!
2011年1月6日
追加故障了 ~~~
这个机器今天客户来拿机,用适配器发现老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please run System Setup program。按F2进BIOS没反应,只好又拆机。用可调电源试机,除了正的的提示电源检测出错外一切正常。恢复BIOS默认设置,换回适配器却发现停止在DELL的LOGO界面,一直无法过去。拔硬盘,光驱还是故障依旧,我换南桥的心都有了。但是想了想,用可调电源正常,适配器却出错。而适配器和可调电源唯一的区别就是适配器多了一根3.多V的电源检测线。和朋友商议把适配器剪掉,断开检测线,通电正常,除了提示电源检测出错以外,别的一切OK。
怀疑电源检测出问题,可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源检测出问题会引起不过LOGO界面,而不是提示电源检测报错呢?没办法上图把!

接口第一脚,经过PQ28转换成PS_ID 到LPC47N354。断开PR1,测的PR78两端都有3.多的电压,看来故障应该在IO了,怀疑虚焊。这IO还是用BGA封装的,店小,没BGA~~用热风枪烘了一会,通电测试~~气死了,不触发了~~修好的机器又给我弄坏了,哎~~这下IO是彻底挂了~~血的教训啊!!!
正好,网上查查这主板也不贵,可会同意加钱换板~~
嘿嘿~~
以后碰见IO,拆下来又一个板~~~也不算赔钱~~不过这是教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前辈说过,CPU高低端MOS管是要一起换的。不然容易出问题。这次我算是见识了~至于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拆下管的话,这机器是触发后才短路的

网友:
严重的话,芯片也要换的。是我修的话,我连供电芯片一起换掉了。

网友:
那你说你不拆下管的话,19V就不是短路的啊

网友:
很漂亮的帖子,大家顶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多看看 对自身的技术是很有帮助的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下管坏了,上管也要一起换掉。要换就换一对。可以看看论坛“陈祖平”的帖子。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CPU供电管短路的话应该一加电立马掉电吧?用不了几秒吧?

网友:
MAX1987虚焊造成先是下管击穿,换完又造成上管击穿,全部换好后恒流源跑0.3A,最后加焊芯片解决故障....这个原理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希望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给人家都是先加焊芯片在说,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我猜开始搞维修,手里没有报废板。就这还是从别的好机器上拆的东西呢。~~呵呵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不过细心也是很重要的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CPU上下管都是高管呀,怎么会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