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 主板跑码

楼主(2011-01-04):
做电脑好多年了现在学习硬件请个位高手多帮帮....
昨天一块板换个机箱就不开机了...
GA-945GCMX-S2 主板跑码 cpu风扇也不转......IO用手摸一下很烫....南北桥都无温度.....cpu也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多半是io挂了

网友:
  检测卡跑什么代码

网友:
会不会换上机箱后,板短路了把板烧了

网友:
IO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温度的。就算有,也是极小温度,不会发烫的,你先试试换吧。

网友:
技嘉主板IO芯片损坏,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插上电源自动加电,你量下102脚对有多少欧姆或ATX PWR 14PIN

网友:
可以发个102脚
定意图吗

网友:
哪个烫就换哪个

网友:
IO短路了吧

网友:
有时候 机箱  也是 会 引起 的  之前 我在 装机的 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这是上机箱时不小心把IO芯片给损坏了,你可以换一块IO试一试

网友:
烫就先换嘛。不过好像技嘉的板子IO不是很好换哦。因为里面好像是技嘉给里面加了点程序。最好是找个技嘉的板子上的IO给换上去。这样还是挺保险的,不浪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