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热敏电阻还是压电阻

楼主(2011-01-04):
在戴尔主机电源上有两个标有TVR      下面还标有1024*的元器件。电路板上还标有RV。它不要在交流电之间。而是两个大电容正负极之间。所以不好判断。请同仁们给指教一二。

网友:
接在这个位置的应该即不是热也不是压,应该是滤波的,滤除高频杂波

网友:
压敏电阻

保护高压电容的

网友:
平衡电阻,平衡两个大电容电压的

网友:
3楼说得对,是防止输入电压过高(多是接错电压)和消除瞬态干扰的

网友:
属于压敏电阻,正常情况下为高阻值,当电压高于标称电压时,阻值快速下降,处于导通状态,保护后级电路。它的作用是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尖脉冲吸收以及消噪、、、

网友:
3楼那样,压敏电阻,坏了不要也可以

网友:
压敏电阻  防止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宇光是高人了,我拜读过它写的资料,以前在黑龙江工作过,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希望留个站内短信告之联系方式,有时值能见到,我在佳木斯

网友:
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标RV是压敏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是串联在电路,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肯定是压敏电阻。

网友:
是压敏电阻,强电部份不可能有热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坏了后还是换上好,以免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