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片上不了网的主板

楼主(2011-01-04):
主板是双敏的,NF4芯片组,单桥,就是上不了网这个故障,折腾了我好几天时间。客户拿来机子说突然上不了网,于是我就一边接线一边想,上不了网这种故障应该好办,不是中毒,就是IP、DNS没改好,或者是网卡芯片坏,由简入手:接上自己正在用的网线,进系统把IP、DNS设置一翻,点确定,稍等片刻,显示已连接,然后点击浏览器,却无法打开,重新设置一遍点确定还是一样,手动不行,换自动获取吧,这时右下角的网卡标志左右摆动大概有2-3分钟才显示已连接,打开网页还是无法显示,无耐只有重新安装系统,装完测试,故障依旧,查看MAC也是对的,没有乱码,郁闷啊。。。。。。再插上PCI 8139网卡还是不行,换过几张也还是不行,看来这20块不好赚啊,看到旁边的客户也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对他说,回去等结果吧,这种故障不好修。等他走后,拆板,外观检查,吹网卡,装上PCI网卡,上机再试还是不行。然后刷BIOS、上BGA加焊桥,做到了这步还是不行,我知道已经没有必要再修下去了,可是我不死心,还装了一次Win7系统,呵呵故障一样,最后用USB网卡就可以了。
写这个帖子是想问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法连接网络,确定主板问题,平时主板被雷打后一般都是加块独立网卡就可以了,可我这次碰到的已问过客户不是雷打,大伙修主板有碰到这种难缠故障吗,一般是主板那里出问题导致这样的呢?下面回帖说网线接触不良、水晶头质量差、路由器设置问题、插上的网卡也是坏的、IP设置不对统统的这些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
加焊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可能加焊不行,或许本身桥的网络部分已经坏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芯片挂了 傍边的电阻或者小电感

网友:
楼主有没有尝试调整网卡的工作模式呢?以前好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板载网卡属于PCI总线的范畴    那么USB网卡使用的是USB总线    测下32根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呵呵我新手,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看看的,只是以前听人说过这种故障是这么解决的,没能帮上忙不好意思..

网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昂达单桥板,被雷击过,拆掉网卡和93c46用独立网卡搞了一个下午都不行。
最后弄了个USB网卡上去的。

网友:
我也碰见过一块双敏的,不过它是不能用路由上网,单接猫就可以,系统换了N遍,设置也没问题,当时是新板,换了一块同型号的就可以,很是郁闷,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点评):
恩 我也遇到过,最后也是换板解决。目前还未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