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收数据?

楼主(2011-01-04):
用路由器两台电脑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收数据,用拨号上网可以,是什么原因呀,设置正常。改用普通路由器,也可以正常上网。无线路由器型号:tp-link wr340g+
正常上网的路由器型号:tp-link r406 两台电脑均为台式机,用网线连接,网线正常。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重启和恢复出厂设置也都弄了,也不行。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你设置的问题,好好看看说明书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点协议。。然后自动获取IP就OK了..只要网卡没有问题的话。基本能解决的

网友:
啥牌子的,最好换一个

网友:
有没有升级固件试试!可能会好的!

网友:
的帖子
是自动获取ip地址的

网友:
路由器给雷劈了 . 或者在浏览器输入------192.168.1.1 然后账号密码都是---admin ------其他的 你看看设置有问题没有

网友:
建议你换个好的路由试试,看能不能上网,看你的问题,只有可能是你的路由设置或路由本身有问题

网友(2012-04-30):
换个路由吧

网友:
必须有 应该有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