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串口硬盘不能使用故障

楼主(2011-01-04):
今修到一块技嘉GA-EP43-S3L主板,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据客户说,装完系统后就出现不能使用了,而且时系统非常缓慢且蓝屏死机状态,再开机又认不到硬盘了,硬盘是串口接口的。拆机检 测,更换新的串口硬盘后,故障仍然依旧,后来更换IDE接口的测试硬盘试机,顺利可以进入操作系统使用,经反复测试能正常使用。这就纳闷了,使用IDE口可以用,使用串口就不能用,后D来我找来了一个I DE口转串口的转接卡接上原先的串口硬盘又可以正常使用!那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注明:电源、内存、硬盘测试都是好的

网友:
检查SATA口的那四个耦合电容有无损坏。。。不然就是南桥坏。。。运气背的时候就是时钟给南桥的100M没有了

网友:
主板不可能就一个串口,楼主一定也会把所有的串口都试过了,所以我想不能是那耦合电容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所有的接口电容都有问题,,所以说应当是桥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