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04):
  想问下什么叫主板无复位  无触发  无待机
还有多少个无啊
我在新手学堂里面看了的  找了好半天  也没找到    不知哪位能否说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在学习中  希望那位大虾给个答案。

网友:
主板复位故障是最多的,临床表现是显示器黑屏,需要芯片级维修,测试卡上面也是这样说,最后自己搞不了,给20大洋人家修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触发指的是不能触发,无待机指的是按开关后没有待机电流。

希望能帮到你,其他大侠看到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网上下载的,再发一个

网友:
用主板诊断卡看代码和指示灯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