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清华同方超锐V60

楼主(2011-01-04):
一位同行开始说键盘坏了,叫我进个键盘,新的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样,干脆拆了,还是W键一直出来,确定是电路问题,拆机看芯片是H8S/2111,于是进了个新的芯片,结果悲剧了,换上新的居然没用,电都没法加,想想应该是专用芯片了不能用新的,真是晕了,于是换回原来的,可以上电,于是叫他换板子了,过了几天他说不换,于是装机,装好了一试竞不上电了。。。。。各位同行谁有此机芯片或料板或有其它方法解决的请在此回个话,联系下,谢了。

回天真无邪:换之前电路已经先量过了,接口到芯片的线全通,那个10脚的排阻也没问题哦
下图是三星NP-X11的图:P25-32 是KBC5_KSI(0-7),此8线经一排阻提供上拉电压,挡3。3V,P43-56是KBC5_KSO(0-15),些16线直通键盘接口,可此机V60实际量的结果引脚和此图不同,不是是啥原因?

网友(点评):
很犀利啊 您也得查查电路嘛

网友:
应该可以同用把、??

网友:
难道你芯片没有焊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装好 啊

网友:
EC可能没换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已经查过了,接口到芯片每线都通,对比其它牌子用的H8S/2111,,其PDF图显示的键盘脚位也不一样,不知有同行修过此芯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可以用吗?有试过?此机还没换此芯片前只是W键有问题,换新芯片后按开机键没反应,量此板的芯片的键盘脚位我其它牌子的图纸的不一样哦

网友C:
那个H8芯片上面有贴纸吗?

网友:
从新焊下EC 可能没有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H8芯片上面有贴纸吗?

没有,啥也没有只有型号

网友:
是不是EC里面带数据啊

网友D:
我记忆中  在我上维修课的时候 老师和我讲过  H8A好多都带有内部质料的  你都不确定是否H8损坏就去换  确实有些求功了   还是把原来的芯片焊回去后 从新开始检测吧  我说的虽然都是废话  或许会给你节约更多的维修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里面应该没有数据的!

网友:
悲剧啊,看有没吹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忆中  在我上维修课的时候 老师和我讲过  H8A好多都带有内部质料的  你都不确定是否H8损坏就去换  确实 ...

你回复前有没看帖呀,我说过了,换之前都量过了哦

网友:
H8都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