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里的哪些元件能发出尖锐的高频噪音

楼主(2011-01-04):
请问电源里的哪些元件能发出尖锐的高频噪音

网友:
线圈或变压器等,,

网友:
那么这高频噪音的根源是从何而来

网友:
线圈或变压器,风扇

网友:
电容也可以

网友:
主要是高频变压器易产生啸叫。

网友:
好判断,1、用手按住风扇中间,风扇停了没声音,就是风扇了。2、用一长杆螺丝刀一头放在变压器上,将耳朵贴在螺丝刀手柄细听,就知道了。

网友:
频率不对..引起自激..

网友:
哪位高人听过电容叫的发表一下

网友:
那几个并排的大个头的变压器会发出啸叫声的,如有这种声音,这个电源是有问题的,不能用在电脑上,可能会烧主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未听过电容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的意思是说电容损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