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x诊断卡跑D4就停了。。。

楼主(2011-01-04):
Asus p4p800s-x诊断卡跑D4就停了。。。
内存电压正常,内存也换了,显卡电压也正常也换了显卡。复位后跑到D4又停了。。。
求助高手。。。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 ,时钟 系统总线 AD数值是不是正常,入股都正常 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内存槽呢、、、、、

网友:
还是内存部分的问题,查一下参考电压,各数据线阻值,不行就搞给桥吧

网友:
内存不过啊,南北桥IO等都有可能

网友:
查 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部分的问题..
仔细查查吧..

网友:
那就干桥吧

网友:
·呵呵,别修了,我们从不修华硕P4P800的主板,因为修好了就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和内存槽。

网友:
压压桥试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