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启动菜单,出现两次

楼主(2011-01-04):
BIOS中设置开机密码后,winxp/win7双启动菜单出现两次,第一次一闪而过,第二次才可以选择进入操作系统;去掉开机密码后,启动正常。
不明原因。
win7
开机密码

网友:
我以前用2000和XP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人碰上过这个问题吗?
而且第一次出现的启动菜单有些乱码,第二次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这机器什么病啊 间歇性精神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