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有LOGO声音无显示,且一直嘀嘀嘀报警

楼主(2011-01-04):
华硕A8J 有LOGO声音无显示,且一直嘀嘀嘀报警
显卡已重做,槽已加焊,北桥也加焊了,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复能听到重启后LOGO响的声音,但是屏跟外接都无显,嘀嘀嘀响个不停,logo声夹杂在那里面

网友:
楼主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经历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
  你那滴滴响是怎么响的呢   无显示  外接显示没》?    说的清楚一点拉

网友:
没有刷BIOS吗

网友:
这就是显卡问题  换了就OK

网友:
我遇到过 有很多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什么版本的机器?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楼主:嘀嘀嘀响个不停,logo声夹杂在那里面????
一直长嘀不停查查内存的全过程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先考虑显卡,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