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LOGO黑屏--维修过程--BLON#/DIGON

楼主(2011-01-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HP N610C 该机开机后出现LOGO就黑屏了 之后以为是高压问题 就把高板给换了 涛声依旧 图我也发上来了 打家帮我分析一下 该机是属于那些地方问题 这些管子也都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 显卡没敢动 显卡离北桥太近BLON 信号是从显卡过来的 高平信号
又查了BLON
附近的DIGON..此处也没电压。
显卡
黑屏

网友:
测高压条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就是主板上有问题,有电压,看灯管,还要看高压条上的保险坏没坏,主板上的保险坏没坏...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本子 不是屏的问题不是高压不是屏线 开机到LOGO就不显示了但是外接还能显示正常启动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重装系统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