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慢,跪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1-05):
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XM-WL20BH,故障现象为通电后不开机,指示灯不亮,但是通电半个小时左右把电源线拔掉再插上即正常开机。刚开始以为是单纯的不开机怀疑是按键漏电,然后换了按键,后来才发现是开机慢.经过开机测量,5V正常,12V不开机时为14.3V,开机后为12.5V,通电半小时开机后指示灯亮,一切正常,只要能开机在不长时间断电的情况下该机可以正常开关机,但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行了,希望各位高手能够帮帮小弟,小弟在这里感激各位了

多谢大家的指点,该机已经修好,的确是数据的问题,我读出数据对比在网上找到的数据发现第一行的确不同,经过从新写数据故障得到解决,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附送上本机数据

网友:
12V不开机时为14.3V,开机后为12.5V
看你这个就怀疑MCU没发出开机指令。

网友:
有人说是开机初始化程序有问题,是这样吗?

网友:
如果电源部分电容没什么问题的话,问题大都出在驱动板上,先刷程序看

网友:
先看下驱动板上的3.3V,1.8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先检查供电,如果正常就可能是MCU。另外驱动板上的电容也会引起这现象。

网友:
电源电压不只仅有12V和5V,,你只关心这两个电压了,其它电压呢??

网友:
12V不开机时为14.3V,指示灯不亮。开机后为12.5V    我认为试查下MCU的供电 时钟 复位电路  如果都正常可刷程序试下

网友:
板上的电容有涨起来的吗有的话先换他 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如果驱动板难修的话 就拿拿个新的来改就得了 很快的

网友:
查驱动板,把电容全换,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刷写mcu

网友:
先刷写mcu,如果不好可能电源板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如果自己会的话先拆机检查一下,看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代换一下驱动板.

网友:
刷刷boos!换内存,换硬盘,软到硬!

网友(点评):
你当是在修什么?有没看清标题,还换内存,硬盘.FUCK

网友(点评):
如果版主扣扣分或禁禁言什么的,也许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点评):
这位兄长请您看清楚以后再发言...

网友:
基本上这个机器可以先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再试,不管它鼓没鼓包

网友:
    上面的兄弟们说的肯定有对的。你一个一个试肯定能修好哈哈

网友:
十有八九是MCU的问题,直接代板试机,对于一些无法确定故障点的问题见意从大体着手,毕尽液显也就这么几个部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不是MCU的问题,问题还在电源板上。

网友:
自己替代板子试试,把故障缩小下。怀疑就替换,具体到时电源代负载能力差,还是驱动板不行。然后再具体修

网友:
我修过这种故障 驱动板电容有漏电的 一个一个的换就OK

网友:
这个可以先用代换法  来把故障范围缩小..
再查就好查些了
确定是哪块板的问题了  你要换电容就换电容  要刷MCU你再刷吗 ..

网友:
楼上有位已说了,直接把驱动板的2。5V1。8V供电滤波电容换了看

网友:
多谢大家的解答,今天去走亲戚了,刚才我把驱动板上的两个25V100UF,两个16V10UF,一个16V4.7UF共5个电容全部用同规格的电容代换了,故障依旧,先去吃饭晚上接着修

网友:
修好啦,这几天忙着结婚没来回帖,谢谢大家哈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闲杂人不等
的帖子
楼主怎么修好的?驱动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是问题依旧,是不是刷MCU好的?看到回复下,一直关注你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