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通电不显

楼主(2011-01-05):
hp nc6000刚拿过来是掉电,加焊1987ic后部掉电但不显示,就一个灯常亮,前面三个灯亮一下就灭,请问各位是什么故障,给点维修思路!
掉电
不显示

网友:
换个好的1987啊

网友:
你说的掉电是在电流到多少的时候掉的啊 ?不会你修机器 不看 电流 不看检测卡 不用示波器 ,就盲目的乱加焊一通吧?盲目的后果 是扩大故障 越修越糟!!!

网友:
看看代码卡怎么跑的吧

网友:
什么都不讲清楚,怎么分析

网友:
到多少掉电啊 楼主说清楚撒 我修过一台 到0.4几掉电的 不插内存不掉 换北桥OK

网友:
NC6000的一半都是供电芯片易虚焊,各个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就换

网友:
CPU供电芯片空焊的多,你加焊到位了么

网友:
检查一下加焊好了么~

网友:
有无短路的地方,各供电正常吗。LZ先测量再维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