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8E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5):
给客户修好进水后隔了一个月又第二次进水,昏,说开机掉电,拆机,发现在充电芯片U8800 MAX8725及周边进水,应该是触控板位置进的水,清洗吹干,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8,异常,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应该是待机没有完成,估计待机3,5没有出来,测量EC1 IT8511 48PIN VSUS_ON验证,果然是低电平,接下来围绕IT8511查找原因,供电复位正常,时钟1.4,1.6V初步正常,查找周边信号,发现172PIN AC_IN_OC#为3.3V高电平,明显异常,28PIN AC_APR_UC#为3.3V高电平,明显异常,先检查AC_IN_OC#异常问题,相关电路见图

Q9001及周边组成适配器插入检测功能,位置正好位于充电芯片左边,正常时A/D_DOCK_IN为19V,通过R9004,R9003分压后约为0.75V,Q9001为NPN三极管,能够完全导通,直接拉低AC_IN_OC#,输入到EC 172PIN,EC认为适配器正常,才可能开启VSUS_ON信号打开3,5V待机芯片输出3,5V待机电压,完成待机过程。正常时Q9001B极由于BE结分流的作用,电压会略低于0.75V,但不会小于它的开启电压(大约在0.5到0.6左右),具体要查找Q9001的PDF,因此这个电路还兼有适配器欠压保护功能,当适配器电压慢慢降低时,Q9001B极电压也成比例得降低,Q9001将退出饱和导通状态,进入放大区或进一步进入关断状态,AC_IN_OC#信号在Q9001,R3011,EC 172PIN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慢慢升高,当高于EC内部设定的阀值时,EC将关闭VSUS_ON信号完成适配器欠压保护功能,估计低于15V左右电路就会起作用。
接下来测量Q9001-C极为3.3V,B极为0.02V,异常,直接用镊子短路法短接Q9001的CE极,发现待机电流升到0.018A,核对SUS_ON已经为高电平。测量R9004 2PIN为19V,正常,但是发现它与19V连接的线路有腐蚀现象,仔细检查没有问题,测量Q9001BE之间的电阻,约为10K左右,基本正常,说明Q9001BE结没有短路,不放心,拆下C9002再测B极电压还是0.02,拆下R9004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已开路。这个电阻找起来有点麻烦,偷个懒,也为惩罚一下客户二次进水,直接将Q9001B极的下拉电阻R9003拆下代用到上拉电阻R9004,这样将没有适配器欠压保护功能,但适配器正常时不影响开机正常使用。测量Q9001B极为0.7V,AC_IN_OC#,为低,VSUS_ON为高,待机电流0.018,按开机键触发上电,电流正常,接屏亮机。
今天先写到这里,明天接着写。给小小白看看应该还是有点作用,维客们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能查到AC_IN_OC#,是个不错的思路,能将IT8511的PDF共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经验很好,谢谢分享,不过小弟这有个可能很白的问题想问下楼主,就是图中的C9002在这个电路中是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望楼主能解释一下

网友:
直接将Q9001B极的下拉电阻R9003拆下代用到上拉电阻R9004
这两个电阻是分压电阻,不是上下拉电阻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哪个0.75的电压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这样一个分享对我这个新手来说益处不少,分析思路让我学习了。
个人意为楼主既然试过R9003电阻可以代用R9004,找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补上去不更好。
或许楼主已经这样做了。

网友:
二次进水的机器,太强了,这都修好了,佩服楼主啊

网友:
  楼主就是强 啊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很佩服楼主的细心

网友:
VSUS_ON 这个是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吧?AC_IN_OC# 这个是持续低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三极管的b极只有一个电阻上拉。这样b压电压不是很高吗?没有分压了?这样也行?

网友:
8511这个ITE在华硕的机器用的很多,

网友:
通俗易懂的例子 好例子 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不错,思路很清晰。最后电阻处理,我没想通楼主的做法。为什么不找两个分压电阻换上呢,只要保证能起分压作用就行了啊,不一定要找原来的电阻。比例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AC_APR_UC#为充放电芯片MAX8725送给EC的适配器正常信号,因为MAX8725也进了不少水,所以要对充放电功能进行检查,单接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接硬盘启动系统,使用Everestultimate软件中的稳定性测试功能将电池快速消耗至80%以下,关机后,再接稳压电源,发现电流没有起来,电池不充电。相关电路见上图1,下图3,4,5

顺着AC_APR_UC#信号向前检查,Q3000G极AC_APR_UC信号为低,异常,Q8806G极BAT_LEARN信号低,正常,MAX8725的…6PIN ACOK信号低,异常,分析AC_APR_UC或8725 ACOK信号低的可能原因为Q3000GS极间短路,Q8806DS极间短路,MAX8725部分模块损坏或条件不满足拉低了这个信号,因为有R8804 R3032二个上拉电阻,同时开路机率不高,暂时不去考虑,先考虑8725的工作条件,查阅它的PDF,如下图6

发现ACOK信号和3PIN的ACIN紧密相关,当ACIN电压低于MAX8725内部基准电压2.048V时,内部连接ACOK信号的N型开路输出MOS管将导通,从而拉低ACOK信号,测量3PIN电压,在1.89V,并且有波动,初步确认这里就是故障源,先检查外部电路,很简单,就R8812,8818二个分压电阻,正常的分压约在2.3V左右,R8812阻值变大,R8818阻值变小,R8812和A/D_DOCK_IN相连的线路出现问题使R8812的2PIN电压低于19V,MAX8725损坏都可能使这个电压偏低,测量R8812的2PIN电压19V,正常,监测好ACIN电压,同时缓慢调高稳压电源的电压,当调到约23V时,ACIN电压为2.1V左右,出现充电电流,测量ACOK信号已经为高电平,确认了以上推测,初步确认MAX8725没有损坏。(这里要注意不能长时间接上这种高电压,电压尽量不要超过25V,更不能开机,以免扩大故障),拆下R8812,发现不是电阻变大,而是完全开路了,不知道是不是故障加上热风枪加热的关系,在原板上应该不是完全开路,否则上面的1.89V电压是哪里来的?从原理上可以看出,这个信号也起了适配器欠压保护功能,因此找个同值电阻代换上,充电正常。至此,故障完全修复,拷机交付用户使用。
心得,进水机特别是已经有腐烂变质的要多多注意电阻变值问题,MAX8725四边脚都是水并且通过电倒没有损坏有点出乎意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你个A8E的时序

网友:
适配器电路分析的很到位,尤其是欠压保护电路与三极管导通情况的叙述非常到位。

网友:
上电时序怎么解压不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的很清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本机上的压缩包解压正常,网络坏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水平。。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