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升级完BIOS后无法充电。

楼主(2011-01-05):
原故障电脑经常断电重启,有的时候能有个把小时都没问题,有时候一进系统就断电重启 ,重启中死机,注:CPU换过一样  北桥加焊过一样,
在论坛搜索资料时发现有好几个案例和BIOS 有关  就从官方网下了个最新的BIOS 原版本F52 现在刷成了F55 在系统下刷的 ,现在故障还是断电死机,还多了个电池不能充电。郁闷呀。
不知有没有高手碰到此类故障 谢谢指导下。

此机器没有修复 以交还客户了,请版主关帖子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呀 ?给点意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 换过新的  原来的BIOS没保存 不知还有其他的好方法不?

网友:
先在官网下载适该机的BIOS,刷回去,也要注意哈温度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如果是独显就加焊下显卡或重做显卡,加焊北桥或重做北桥!

网友:
下个原装的BOIS,看看充电能不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下了官方唯一的BIOS刷了以后  不能充电了  北桥已经加焊过 内存 CPU也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下了官方唯一的BIOS刷了以后 ,才出现不充电的。

网友:
你在基地找找看看谁有没有备这种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