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金手指上面哪些是电源,时钟,复位的金手指呢?

楼主(2011-01-05):
请问有谁知道显卡金手指上面哪些线是电源,时钟,复位的线呢?最好可以有金手指的图的?
显卡

网友:
汗,貌似直接去看,插槽引脚定义就可以了吧,这个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bq911024
的帖子
谢谢你,我刚仔细看了一个插槽,的确如你所讲,一语惊破梦中人,谢谢你呀!
bq911024
呵呵,客气了,互相帮助嘛

网友:
主板图纸里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啦。。

网友:
zq5482140a
的帖子
主板上面有写金手指的功能吗?那写的是插槽上面引脚的功能吧?不过你到是提醒了一下,其它的东西也可以看主板查出来,谢谢你呀
zq5482140a
槽上引脚功能。。对上就是显卡脚的引脚了嘛。。还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