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wg769f 17纯屏故障救救

楼主(2011-01-05):
显示器颜色偏浅,几乎有点暗。调出显示器的控制菜单出现乱码故障?开显示器时屏幕上有亮点闪光,请教高手是哪里问题

网友:
1、有点暗与阳极高压、加速极电压、G1电压、K极电压都有关。
2、菜单乱码,要看看是不是预视放的芯片是不是换得不对。

网友:
这机器已经被修过,视放IC换的不对,,

网友:
最好查一下图纸,找到原来的前置芯片试一下。前置芯片 和亮度颜色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