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占用百分之百怎么排除

楼主(2011-01-05):
你们好,我修一台机器故障是CPU占用百分之百,不停的变换,开机到滚动条下一屏就开始慢了,我吧硬盘格了从做系统,客户用2-3天就给我打电话说机器又慢了,做好几次了,没办法了,请老师指点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换了不行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温度高了。硬是不是有坏道。查下电源5V  12V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你可以用测试软件测一上CPU嘛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让位高手解答.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硬盘没问题的话给他主板换掉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这样子哦,动不动就常常100%

网友:
CPU。 主板。都有可能。硬盘有坏道。中毒。。。反正你说的这个问题要查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是否足够。还有cpu的二级缓存没有打开也会这样。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什么平台的。如果是478平台可能是座子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但是,我做过南桥就可以了,LZ可以试一下!!!!

网友:
那可能是客户回去又中毒了

网友:
首先要判断好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如果刚做完系统是好的,就说明不是硬件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就比较麻烦,第一要清空硬盘所有的数据,第二如果严查客户所上的网站,安装的软件。。。

网友:
清bios 做系统.换硬盘 也就这几样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只是那次是中毒和散热

网友:
占用率百分之百首先考虑的是软件问题,然后就是CPU,散热。最后就是主板问题,主板一般都是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测试软件先 后查板供电

网友:
你这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次,cpu,内存,硬盘,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个coms电池解决,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