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不触发

楼主(2011-01-05):
航嘉hk400-55ap测得5vsb4.79v,绿线4.90v,直接短接绿线到地可触发,但是装机箱接上主板按开关就是不触发,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是电源本身问题、二是你的主板问题,包括开机开关是否良好?先判断是哪种原因后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废话、、、

网友: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了,是不是5vsb电压不足呢?

网友:
航嘉hk400-55ap不触发(已修复),发现5vsb电路中的一个1000uf ,16v电容有轻微鼓包,找了个2200uf,16v的换上,上电测得5vsb为5.03v,接上主板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