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触发

楼主(2011-01-05):
接直流电从0.26降到0.01V后开机没有反应。大家说说什么问题啊。
不触发

网友:
开机电路有短路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DV1000待机之前必定出所有电压一下,过程因机而异,有快(可调还没反应已经处于正常)有慢(可调很容易就看到有0.2以上电流一闪而过)
正常后待机是0.01(0.013-0.014)
然后就等按下开关,把87541(97551)的第2脚拉低

网友:
只要3,5V出来了,就查开机触发电路,DV1000的87541好出问题

网友:
这个事 情已经出现很多遍了 而且DV1000是基地的教材基础学习对象像这样的见普遍问题 无外乎 短路 还有点火回路保护了 楼主仔细一点吧 而且你并没有说板子的具体故障现象想帮你也不行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DV1000板子很便宜的.. 修不好换..

网友:
LZ没有说清楚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