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900HA上网本隔离问题

楼主(2011-01-05):
一台华硕900HA上网本,用电池可以上开机,用适配器不行,测试过后发现隔离管无法过来,管子是4925B,是一个双P管,1脚S1极,2脚G1极,78脚为D1极,3脚为S2极,4脚为G2极,56脚为D2极,现在测1,3脚相通,2,4脚相通,19过来,G电压过高,公共点无法输出电压。我想问一下:我把这个管子直接取下,用导线将19V拉到过来作为公共点电压可行?避开隔离保护管的作用。

网友:
由于客户机是用电池可以开机,不知道拉线过来会不会烧东西,或者说会不会影响电池的使用?

网友:
直接拉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
是呀,我也怕烧,毕竟是19V过来,没有这个图纸确实有些困难

网友:
从测量数据上来看
保护隔离管没有烧
该管截止的原因是G极电压高

如果这个板子只有一个隔离保护管,那你端接了,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
要短路!

如果有两级隔离保护管
有可能没事

尽量照正常思路来吧

网友:
换充电电源检测芯片吧。修过了几台,都是隔离没过来,电池能开的,换了芯片就好了,是因为检测芯片坏了,没办法让隔离电路导通,还有换芯片的时候看下边上的供电管烧没烧坏,如果坏了也一并换掉,用的是PNP的三极管

网友:
不要换,找造成 4925问题的原因

网友:
先看下电路了

网友:
这里只有一个双P管进行的隔离保护,我也不敢短接。这个管子没有坏,是G极电压过高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更换的元件,短接时一定要加限流稳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