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长城电源接一接电就烧保险丝,烧了二个了。是什么问题呀。请教大虾了。呵呵。先谢谢了!
长城
电源

网友:
300V大电容,,, 整流桥。。。 开关管。 这三个那样坏都烧保险。
jimmydong
嗯,检查这几个,还有是整流桥前的XY电容。 短路问题还是别上保险用灯泡测安全好。

网友:
换 好后要先检查下 主芯片 三极管 是否烧坏 如果坏的话 你换在多的保险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
整流电路短路

网友:
300V相关电路存在短路

网友:
呵呵,烧保险的情景很爽吧?会爆响的哦,没检查清楚就通电,我就被炸怕了,从压敏电阻、整流桥、大电容、辅助电源管、开关管一路往下查,这是最基本的检查了,只要有一个短路都会炸保险。

网友:
烧保险一般是:整流桥有短路,开关管有击穿,开关管的尖峰吸引回路有短路的元件,比如IN4148,一般开关电源里的300V电容短路的很少,反倒是鼓的比较多

网友:
看具体烧的情况再作判断吧,一般都是在初级回路中有短路的情况,应仔细检查后再通电

网友:
烧保险坑定有那个地方短路了撒,不可能无故烧保险啊。先检查一下那个管子烧坏了啊

网友:
烧了两次了就不要再上保险,以后搞电源建议搞一个灯泡,当保险,如果灯泡亮了,就知道有短路了,就要查相关电路了。

网友:
楼上正解,接灯炮,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测得大概不短路才能通电啊。

网友:
串了灯泡就限了流不会再爆了。这是我们查短路故障的最好方法。

网友:
在保险那接个灯泡,如果亮就检查电路,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等。

网友:
大电容测过了。没问题。整流桥也没问题。测试开关管击穿了。换上去了。J3009换上E13009后还是不行啊。一接电保险烧了。请问高手。是不是不可以代换?如果可以代换。那还要怎么查了?这三个都查了?谢谢了。

网友:
j13009是不能用e13009代换的。可用j13007。还有待机电源管你查了没有。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所以烧保险。

网友:
前极短路,加上灯

网友:
烧保险必须要找到根源再换保险

网友:
加灯!!!不会烧保险!检查前极!!!

网友:
楼主说得很笼统啊,一句话叫人家怎么判断啊,现在的电源很多都是采用,半桥回路,楼主可将主挠组上的两个三极管拆下看看是前面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或者将24pin接口,打下阻值,来看看是哪个路短路嘛 .........

网友:
有短路,好好检查下

网友:
相对来说,这种故障是最容易差的,倒是时好时坏的软故障最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