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1-01-05):
       DELL D800 机器来时花屏,有时不显,外接不亮。重置显卡GO 4200.开机正常。但进不了系统,经客户同意后做系统,GHOST完,解压驱动都正常就是到安装时就会死机,不进行最小化安装按F8跳过进系统过一会也会死机。换硬盘,换安装盘,换内存加焊内存槽都没不行。难道显卡有问题,重置的下塌的很好啊,不知道上面原因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使用安装版的试试,应该可能的问题都换了,只能在这方面试试了

网友:
下个DELL  OME的系统看看,GHOST 的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模式问题,进BIOS调一下试试

网友:
不行, 只有SB咯

网友:
楼让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
你用安装版试试看,还有就是 品牌机有一个自动还原的功能(在BIOS的电源管理里面),有的要把它关闭后才可以安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LL 迅驰的笔记本不用调硬盘模式吧、我只调过串口硬盘的,望指点。

网友:
估计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的缘故,建议你重新坐下,不要看表面的现象,有时候眼睛会欺骗我们的

网友:
显卡还没做好吧!!就是解压到显卡过不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多谢二楼提醒,之前我让同事用安装版的做,今天我问他他说没找到盘。我以为试过了呢。今天用安装版的进系统正常!

网友:
系统再换多一种试试!

网友:
有 时候 cpu 供电ic  虚焊也 会死机!